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发射电路

楼主(2013-09-03):
目前使用的发射电路就是普通的推挽式的,可以控制发送若干个脉冲,但是我现在不想用矩形窗发射了,想在发射脉冲上叠加一个正弦窗,不知道怎么实现?请教各位大师了

网友:
可以在三极管基极加两个二极管。改进型甲乙类的推挽输出。

网友A:
“矩形窗”“正弦窗”?
“发射脉冲上叠加一个正弦窗”?
请使用通用术语,或者干脆用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