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保险丝的问题。

楼主(2013-09-03):
一台机器,在工厂开机测试没问题,到了客户那里,接上电源,开机马上就烧保险丝,机器电源插头上的保险丝。
换了一个保险丝再开,还是烧了。
机器外接的是220V电源,内部有个开关电源,转成直流电压后供系统工作。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机器目前在客户那里,只能推断可能原因。

网友A:
机器坏了85%,电源不对熔丝过细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坏了85%,电源不对熔丝过细15%

这套系统已经出过很多套了。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机器坏的话,只能是开关电源坏吧??如果是控制电路短路,开关电源应该自保护了??

网友B:
客户强电的断路器容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强电的断路器容量太小?

我们机器的功率并不大,开关电源的额定输入电压220V,额定电流才0.65A,保险丝是1A的。

我猜测,也许是开关电源质量不行,也许是运输过程中导致短路什么的,照理线都扎好了,不太可能短路。

网友A:
首先,不能猜测,尤其是外人
第二,1安熔丝明显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能猜测,尤其是外人
第二,1安熔丝明显过小

请教应该用多大的保险丝??2A的??

网友C:
发回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难道上电瞬间电流过大烧掉了,换个6A的试试。

网友E:
客户电压太低,导致上电电流过大?原来设计的220VAC时候的最大电流时多少啊

网友F:
先确认客户是否弄错了电源电压,比如220和380搞错了,如果不是,分析烧保险的样机,没有具体实物是无法判断的。

网友G:
保险丝坏了,最好不要立即换一个,先找找原因。不然换上去肯定再烧!

网友H:
有没有可能运输过程线松了?

网友I:
开关电源上电瞬间主电容充电电流很大,额定零点几安瞬间可能有几十安,假设开关电源没坏,那么,需要使用开关电源专用的延时熔断保险丝。

网友A(点评):
是啊,可惜的是80%人不会用保险丝

网友J:
保险丝换成2A的,还有查看对方市电电压是否正确?很多制造厂商电压都是偏高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们机器的功率并不大,开关电源的额定输入电压220V,额定电流才0.65A,保险丝是1A的。

我猜测,也许是 ...

浪涌电流呢?这个也需要考虑的啊!
一般这种大批量烧保险丝都是因为浪涌电流,保险丝选型问题

网友L:
有几套解决方案:不管怎么样,一定是过压或者过流导致的频繁烧断保险丝!
1.加漏电保护器!防止烧坏保险丝 更换麻烦!
2.加涌浪二极管,防止瞬间电流过大,保护后续电路!
3.更换AC-DC电路,查找安全,稳定,可恢复的模块或者电路!

网友M:
有没有测过冲击电流的IIs ,对比下保险丝的IIs,  IIS 有些资料就说IIt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源上电瞬间主电容充电电流很大,额定零点几安瞬间可能有几十安,假设开关电源没坏,那么,需要使用开 ...

请教一下,我们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换了一个5A的普通保险丝,把开关电源和后续电路断开,只是测试开关电源是否正常,上电以后,开关电源指示灯正常亮了,且没有像之前那样马上烧保险丝,大概过了一两分钟,就断开了电源。然后工作人员拆开机器后盖板,想再次上电,然后测量一下开关电源的输出直流电压,结果一上电不但保险丝烧了,开关电源也烧了,都闻到了开关电源发出的糊味。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的零线和火线输入端之间的电阻,发现已经完全开路了。
如果不存在短路的情况,开关电源为什么第一次上电没有烧,而第二次马上就烧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我们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换了一个5A的普通保险丝,把开关电源和后续电路断开,只是测试开关电源是 ...

如果供电电压没有错,就是开关电源质量问题,建议换个好点的电源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