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行程定位怎样才可以使定位更加精确?求解?

楼主(2013-09-03):
用的是stm8103f3单片机,24v直流电机,以及两个霍尔元器件组成,电机转动时霍尔元器件产生正交信号

网友A:
看两个霍尔元器件组成正交信号 的信号精度了

网友B:
电子产品   要想做的很精确   那难度   一般就有点难度了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产品   要想做的很精确   那难度   一般就有点难度了   楼主

但是应该可以做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两个霍尔元器件组成正交信号 的信号精度了

精度应该没有问题,我们老板可以做到很精确。

网友C:
用示波器量出两个脚波形,这个其实是编码器的波形来的,就是两个波形相位相差90度

网友C:
可以在网上找下编码器波形的资料看下

网友D:
是不是中断时间太长了吗?可能会漏掉波形的。

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网上找下编码器波形的资料看下

呵呵,这个我资料我看过了,这部分我也做过了,其实跟他没有多大的关系,还是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中断时间太长了吗?可能会漏掉波形的。

我看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中断时间太长了吗?可能会漏掉波形的。

这下碰到大侠了,是这样的,在中断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改过来了,可以了,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下碰到大侠了,是这样的,在中断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改过来了,可以了,谢啦! ...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很不错   多逛21ic   基本问题   都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很不错   多逛21ic   基本问题   都能解决的

呵呵,以后会常来

网友:
louzhu现在是大虾了

网友F:
恩恩,中断时间不能过长,免得计数误差就打多了。

网友G:
使用的传感器已经决定了精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