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STM32/8电机控制

楼主(2013-09-03):
这是俩直流无刷电机控制系统,大家可以看看!互相提意见!谢谢

网友A:
蛮漂亮的, 支持一下.

网友B:
这两个芯片在这个控制系统中分别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芯片在这个控制系统中分别做什么的

首先我们知道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时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
其次在这两套系统中,我们都运用到了ST的单片机,在这之中,这两套系统都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以及调节功率,用这微控制器来进行调节,所以就在这之前将程序写入,将其形象化就是这两个芯片相当于两部微型计算机!

网友C:
系统有位置传感器吗?

网友D:
原来是广告贴

网友E:
板子做的真好看。顶一个

网友F:
表示好看,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不

楼主(2013-10-08):
引用 网友F:
表示好看,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不

这两个电极控制的一些参数都在附件的PDF中!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有位置传感器吗?

这之中的传感器是分为--有/无,两种!
引用 网友G:
| 显示全部楼层

网友H:
做的可以,挺好的

网友I:
板子做的真好

网友J(2013-11-18):
你们提供的源码,有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吗?QQ:173400291

网友K:
嗯,做得挺细致的哦

网友L:
多少钱一套啊?便宜的话可以买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多少钱一套啊?便宜的话可以买来看看。

32 和 8 的价格不一样,看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吧!

网友L:
我就是拿来学习一下,8的价格多少?

网友M:
只有一个照片 没什么意见 广告成分大。楼主是学成转销售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32 和 8 的价格不一样,看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吧!

8的要多少钱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32 和 8 的价格不一样,看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吧!

8 的价格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就是拿来学习一下,8的价格多少?

8的一套价格是410.00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N:
8 的价格多少呢?

8的一套价格是410.00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