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FPGA+AD/DA模块经验谈

楼主(2013-09-03):
求有过这方面项目经历或者学习感悟的大神分享一点经验,现在手上有一块CPLD学习板和一个AD/DA模块(该模块就是黑金动力社区的高速AD/DA模块,主要由两片AD、DA芯片和相应的外围阻容感抗元件构成电路),要实现两者的关联,没有头绪,求大神~~~~跪谢!!!!!!

先说一下自己对这个流程的理解,请大家指正:

AD模块的应用:把一个一定幅度的模拟正弦信号从信号发生器引入到AD模块(有现成的接口),AD模块的输出接口连接CPLD的I/O接口(后续要在Quartus 里面设置管脚分配),而模拟信号的采样要结合AD芯片的时序图进行Verilog HDL 代码的编写,也就是所谓的CPLD控制AD芯片的驱动程序,经过这几个步骤可以得到相应的数字信号,如果上面的说法没错的话,下一步如何观察处理得到的数字信号?

DA模块的应用:首先是数字信号的获取问题——是直接采用从AD模块转换出来的数字信号还是用CPLD产生数字信号(lz小白,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o(╯□╰)o求轻喷……)?然后编写相应的Verilog HDL 代码控制DA模块对数字信号进行采样、转换,下一步是在Quartus 里面进行管脚分配,正确连接CPLD和DA模块的管脚,如果前几步顺利,下一步是AD模块连接示波器,观察到理想情况下的正弦波形。

另一个疑问是是否应该先在Modelsim环境下进行仿真,在不考虑延时的情况下得到理想的仿真波形后再进行实际的硬件实验?

写了这么多不知道有没有热心人能够耐心看完,lz真的是着急,急切寻求大家的指导帮助!!!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哎,楼主我怎么说你好呢,看例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楼主我怎么说你好呢,看例程啊~

哪里有例程?在论坛里搜不到啊……

网友B:
先用CPLD写个AD DA的驱动吧~不想写就去网上找

网友C:
自己写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驱动

这个驱动是指Verilog HDL 代码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是指Verilog HDL 代码么?

是啊,不想写的话,有些AD/DA驱动也许能在网上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不想写的话,有些AD/DA驱动也许能在网上找到

正在网上找,发现很多都下载不了,需要下载点什么的,还是我找得不对……

网友A:
建议你还是看下芯片的时序图,用verilog做起来还是很容易的,至少不会像在系统下做需要地址映射什么一大堆条条框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看下芯片的时序图,用verilog做起来还是很容易的,至少不会像在系统下做需要地址映射什么一大堆 ...

您是说AD/DA芯片Datasheet里面的时序图?然后参照时序图写Verilog代码?另外您说的地址映射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楼主:
帖子已修改增添疑问,求大家指导~

网友D:
下一步如何观察处理得到的数字信号?--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D:
数字信号的获取问题——是直接采用从AD模块转换出来的数字信号

网友D:
在Modelsim环境下进行仿真--非常提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一步如何观察处理得到的数字信号?--用逻辑分析仪

用Quartus 的逻辑分析仪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信号的获取问题——是直接采用从AD模块转换出来的数字信号

那也就是说先得把AD实现了,才能继续DA实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Quartus 的逻辑分析仪行吧?

可以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先得把AD实现了,才能继续DA实验

如果是,就必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习啦

别客气,兄弟

网友F:
找块板子,直接上手写例程

网友F:
要是没钱,跟猴哥说一样,仿真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客气,兄弟

版主,是这种参考例程么?
h————ttp://bbs.**/jishu_220481_1_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块板子,直接上手写例程

我怎么觉得没那么好写呢……接触FPGA一两个月了

网友G:
看完了,感觉你的思路和正确啊,没啥问题,一步步实现出来就是了,需要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完了,感觉你的思路和正确啊,没啥问题,一步步实现出来就是了,需要仿真的 ...

谢谢耐心看完!您看这就是AD驱动程序么,还是说还要别的程序代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是这种参考例程么?
h————ttp://bbs.**/jishu_220481_1_1.html

可以参考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耐心看完!您看这就是AD驱动程序么,还是说还要别的程序代码?

基础是驱动,保证AD和FPGA的正常通讯,
能让模拟量经过AD进入到FPGA中,你没其他需要就这样了

网友H(2015-07-08):
楼主,您好,我也遇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想问问你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能否告诉我一下,谢谢你!

网友I(2016-01-25):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AD芯片,我用FPGA驱动过AD5312输出,需要的话可以给你参考一下我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