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载失败,因为TCK脚对地电阻变小或短路。是什么引起

楼主(2013-09-03):
生产部门以前也反映过下载不了程序的问题,但是因为是极少数所以我也没主意,只是换单片机。这两个星期连续出现了4块板子这种问题,而且有三块STM32F103VCT6是以前下载过程序,改程序的时候下载不了;一块STM32F103RBT6没下载过,第一次也下载不了。
STM32F103VCT6第一块TCK脚对地短路,原理图上TCK有一个10k下拉电阻。第二块TCK脚对地电阻变小,1.2k。第三块也是下载口的脚对地短路,现在想不起来是哪个脚了。
STM32F103RBT6的TCK脚对地电阻变小,230欧姆。
万用表量好的板子TCK的脚对地都是10K
下载器是JLINK,是什么引起TCK脚对地电阻变小或短路的?

网友A:
PCB布局   是不是这个问题   有可能   楼主

网友A:
阻抗匹配  这一块    还是需要仔细实践实践

楼主:
这是PCB图,大家看看PCB布局有什么问题吗?我用万用表量了,TCK没有和JATG的其它脚短路,也没有和单片机的相邻脚短路。

网友B:
TCK下拉? 为什么我用的都是上拉10K电阻的

网友C:
一步一步调试吧    楼主   如果真的是PCB布局的问题  那就要慢慢调了   比较繁琐

网友D:
这个不太可能由于PCB布局。
应该是有静电
或者计算机的漏电

网友E:
楼上言之有理

楼主:
也可能是静电或者计算机的漏电。
网上找了找,有的说是JLINK把下载口的脚搞短路了。
打电话给供应商,供应商的技术支持说用串口线ISP下载,如果下载不下去才能确定是单片机损坏。这几天试验ISP在开发板上能下载,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小板,把不能下载的板子上飞线到小板上还是下载不了,在能用JLINK下载的板子上用ISP还是不能下载,仔细查了一下小板的原理图和开发板的原理图一样呀。怎么还是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K下拉? 为什么我用的都是上拉10K电阻的

TCK上拉也可以,我的开发板上就是上拉,用JLINK和ISP都能下。

楼主:
TCK脚对地电阻变小的问题解决了:把TCK的下拉电阻改成上拉电阻10k就可以用JLINK下载了,但是TCK对地短路还没有解决。

网友F:
TCK对地短路,检查下引脚是否存在存在过高电压或过重负荷。

网友G(2015-04-16):
我用SW下载,也有引脚对地短路的情况,而且有的是第一焊接就这样,应该是静电原因吧

网友H(2015-06-22):
我遇到的情况是这样:
1.我使用的是STM32F030C8T6
2.有的板子焊接后,第一次烧写不进去程序
3.有的板子烧写进程序,程序是让一个LED闪烁,运行5分钟,然后LED熄灭
4.过一夜,给烧写进程序的板子上电,LED正常闪烁,运行5分钟,熄灭
5.电源对地测量短路,把STM32F030C8T6焊接下来,测量,电源对地正常

网友I:
芯片没焊好,短路了吧

网友H(2015-10-29):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的情况是这样:
1.我使用的是STM32F030C8T6
2.有的板子焊接后,第一次烧写不进去程序

后来找到问题了:发现手工焊接MCU芯片时,用的焊剂没有用酒精洗干净导致的短路。

网友J(2017-04-07):
引用 楼主:
TCK脚对地电阻变小的问题解决了:把TCK的下拉电阻改成上拉电阻10k就可以用JLINK下载了,但是TCK对地短路还 ...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TCK脚对地短路的问题,可是我使用上拉之后对地短路的那个芯片还是不能下载,怎么回事?我计算机外壳已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