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是啥意思?

楼主(2013-09-03):
   各位哥哥姐姐好,我目前接触到这个共模抑制比的概念,不知道啥意思,还请各位帮帮小弟。运放有俩输入端,我也知道他定义为放大电路差模信号的电压增益与共模信号电压增益之比。是指差分信号抑制共模信号的能力。
可是我不知道啥是共模信号,啥是差模信号,运放的输入端 同相、反相怎么看哪是差模哪是共模呢?

网友:
共模抑制比是差模放大倍数,这个好理解吧。  然后在给两个相同的信号加在输入端时输出端的电压与输入电压比值,  理论上这个电压为零,实际有一个很小的输出电压。这就是共模放大倍数,抑制比就是两者的比哦

网友A:
6308大师对此有极为精屁的论述,可惜被一些匝猫给删了.相信在大师的教导下,你会明白的.

网友B:
这些可以看书的,差分放大器的一个主要指标。

网友C:
举个例子,运放电源是+-15V,运放正相端电压对地为101V,反相端对地电压为100V。这时候输入运放的共模电压为100V,差模电压为1V。假如运放(假设该运放为轨到轨运放)共模抑制比高,那么能够正常输出+15V;假如运放共模抑制比低就无**常工作了,要么烧了,要么输出为无法确定的状态。

这个例子,与共模抑制比毫无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308大师对此有极为精屁的论述,可惜被一些匝猫给删了.相信在大师的教导下,你会明白的. ...

没错,非常“精屁”,非常非常“精屁”的论述。

我当时就说过,“大师”换个马甲还会回来的。果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08大师对此有极为精屁的论述,可惜被一些匝猫给删了.相信在大师的教导下,你会明白的. ...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神回复   这不没说嘛   :'(

楼主:
大神都来说说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错,非常“精屁”,非常非常“精屁”的论述。

我当时就说过,“大师”换个马甲还会回来的。果然。 ...

你就是个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都来说说嘛

2楼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可是我问题里边还提到共模、差模了哦   没有人解释这个问题:'(新人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