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电源负载问题

楼主(2013-09-03):
我是一TI的TPS61025作为设备的电源模块,测试工作正常,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就不能驱动我的LCD模块,一旦接上LCD输出电压直接变为0.8V左右,而正常输出应该是3.3V。LCD模块的工作电流在3.3V时,约为10mA,使用其它电源模块驱动LCD都没有问题,3.3V工作电压和10mA左右电流。就是不能使用TPS61025来驱动,反复测试也没有发现问题原因所在?但是故障一直存在!!

非常奇怪!

网友:
图呢   不给图 怎么发现问题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使用负载测试是正常的,但是就是不能驱动LCD模块。

网友A:
TPS61025理论上可以输出200mA的电流,估计是电路问题,照这个TI的datasheet焊肯定没错

RN2HYS(TYL(I36PJC_WFZWJ.jpg (30.89 KB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使用负载测试是正常的,但是就是不能驱动LCD模块。

这电路能看出来的问题是:不正常工作是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61025理论上可以输出200mA的电流,估计是电路问题,照这个TI的datasheet焊肯定没错
...

确实是按照这个设计的,测试时使用负载测试也没有问题。我昨天想到是不是因为LCD模块需要一个很大的启动电流导致输出的负载很大而拉低了电压,而这个电压一旦拉低就不能再恢复,这个问题我需要和TI确认一下。

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能看出来的问题是:不正常工作是应该的。

请问原因在哪里呢?

谢谢!

网友C:
瞬间启动电流大,就是这个问题,
并联2个100uf 钽电容试试

网友D:
不是这样吧?…

网友E:
眼拙,怎么看不到FB出来的分压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眼拙,怎么看不到FB出来的分压电阻啊?

这个是固定输出,不需要使用FB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瞬间启动电流大,就是这个问题,
并联2个100uf 钽电容试试

我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使用示波器等没有观察到起始有很大的电流。
后来这个问题又不存在了,不知道为何?后来想也许和焊接不稳固有一定的关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