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布局元件

楼主(2013-09-03):
我的原理图是一块一块画的。

怎么让导入PCB的时候也是一块一块的呢。

因为我现在的问题是,原理图直接导入PCB所有的元件没有分块,还得一个一个找元件。好麻烦啊。

网友A:
可以用交互式布局的方法布局,也可以用多通道重复设计

网友B:
如果用的是protel  你只有熟悉原理图,pcb中 手动对照按功能把器件找出来,再摆
如果是cadence 联动,再原理图中选中 PCB 中相应的器件高亮 拖动即可
其他工具类似

网友C:
pads中用交互功能,在原理图中把分块的元件全部选中,在PCB中移动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交互式布局的方法布局,也可以用多通道重复设计

比如这个,原理图里面数码管周边的三极管,电阻。怎么才能在导入PCB的时候自动将这些元件放在一块。

我现在的问题是导入过后,整个板子里面的电阻电容都在一起,根本不分块。我还得一个个的找再拖过来,好麻烦。我不要求对齐,只要求原理图里同一个模块的元件聚集在一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是protel  你只有熟悉原理图,pcb中 手动对照按功能把器件找出来,再摆
如果是cadence 联动,再原 ...

原理图我是我画的,我对元件特性功能都知道。每个元件的功能我都知道。比如这个,数码管周围的电阻,三极管,原理图导入PCB。整个板子的其他功能模块的阻容元件也都会堆到一起的。我一个个拖过来岂不是很麻烦?小板子还可以,如果元件很多的大板子呢,岂不是累死人。

我的软件是protel系列的。能不能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给一个模块的元件画个圈,给圈住什么的,然后让导入PCB的时候自动归到一块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因为我现在觉得画板子麻烦的地方就是找元件。

网友B:
99 木有这个功能,
升级画图工具,
cadence 比较好用 做高端岗岗的
这是个趋势,不要死守着99啦,
当然如果不嫌累 99用着也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 木有这个功能,
升级画图工具,
cadence 比较好用 做高端岗岗的

我最开始学习画图是用protel DXP,后来用的AD09这个都是protel系列的,我的同事好多还都在用99se。

我用AD最多。不知道AD有没有这个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 木有这个功能,
升级画图工具,
cadence 比较好用 做高端岗岗的

现在做的东西都是双面板就搞定了。原理也不算很复杂。尽量不想上那么大的软件。毕竟我用的功能也很有限。最近突然觉得AD的这个布局功能有点**肋。不知道是我不会用,还是就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
快捷键T+C 就可以原理图,PCB交换查看元器件,
在原理图中选择一堆元器件后可以快捷键T+S切换到PCB。
试试这个吧,在你分块的原理图中,选择你整个分块原理图元器件,然后T+S就能在PCB中选择中这些对应的PCB元器件了。再移到一边,我一直都是这样布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捷键T+C 就可以原理图,PCB交换查看元器件,
在原理图中选择一堆元器件后可以快捷键T+S切换到PCB。
试试 ...

T+C是交叉探针功能,不是很好用啊。

T+S还可以,不错。

网友E:
从pcb tc到sch后,要按住ctrl才会停留在sch,否则一阵闪烁后,又退回pcb状态.

不错

网友F(2016-01-02):
AD09有这个功能。

网友G(2016-02-22):
楼上的大神讲解的很彻底@!

网友H:
我只知道一个SCH里的元件生成PCB时会在一个ROOM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