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上有干扰经常发生通讯中断

楼主(2013-09-03):
我有一个USB设备,采用的是Cypress公司的EZUSB芯片,驱动采用的是他自带的EzUsb.sys。

一般情况下我的设备通讯良好,但是如果电气上有干扰,如开关某些电气设备,经常发生通讯中断的情况。我的应用程序再也不能从EzUsb.sys取得数据,我发送ResetPipe、AbortPipe等都无法使通讯正常(我不能确认有没发送成功)。但是只要我重新插拔USB连接线,通讯又正常了。

网友A:
通讯时是怎么传输的?

楼主:
通讯时,采用的是批量传输,64字节的包。

楼主:
电气上有什么解决方法,驱动程序或者应用程序上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时,USB设备死机了没有?

楼主:
没有,仍然在运行的,只不过无法通讯了。

网友C:
可以在程序中加入保护啊。。。当通讯失败,从新启动   就可以了。。
软件reset。

网友D:
我的软件不允许重新启动,只能通过驱动程序或者应用程序后台恢复通讯。

网友E:
检查线路,对应芯片datasheet增加保护电路。

网友F:
最好拿分析仪器抓到问题点分析。

网友G:
如果不是high   speed,d+,d-上应该是有电容滤波保护的。

网友A:
我觉得可考虑解决硬件上的干扰问题

网友B:
有道理,供电电源抗干扰性差,在开关其它设备时被冲击,给你的设备提供一个好的电源

网友C:
换个屏蔽好的USB连接

网友D:
我来补充一下,与现场相关的应用,原则上都得隔离,包括信号与电源。

楼主:
好的,我试试,结贴了

网友H:
用隔离的usb隔离器

这个简单,建议在USB驱动上也要保证不死锁。

网友I:
还是用分析仪器看看设备的干扰信号

网友J:
也有可能通讯线不好。。换根线试试

网友K:
lz确定是有电气干扰吗??

网友L:
没这么简单,电气的开关(打开和关断的状态下,会有电弧,电火花等现象,会引起弱电部分供电的不稳定),需要考虑电器上的EMC,同事还要增加弱电上的抗干扰能力,比如说增加一些必要的 EMC电路,来防止电源等不稳定造成的 当机,通信终端,重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