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不使用引脚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3-09-03):
1,未用的输入引脚不能悬空不接,而应将它们上拉活下拉为固定的电平
  1)关键的控制输入引脚,如 Ready、Hold 等,应固定接为适当的状态,Ready 引脚应固定接为  有效状态,Hold 引脚应固定接为无效状态
  2)无连接(NC)和保留(RSV)引脚,NC 引脚:除非特殊说明,这些引脚悬空不接,RSV 引  脚:应根据数据手册具体决定接还是不接
  3)非关键的输入引脚,将它们上拉或下拉为固定的电平,以降低功耗
2,未用的输出引脚可以悬空不接
3,未用的 I/O 引脚:如果确省状态为输入引脚,则作为非关键的输入引脚处理,上拉或下拉为  固定的电平;如果确省状态为输出引脚,则可以悬空不接

网友A:
如果管脚内部有上拉或下拉电阻,就可以悬空,如果没有,就要有一个固定状态,接个下拉电阻就可以了。对于输入,一定要有个确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管脚内部有上拉或下拉电阻,就可以悬空,如果没有,就要有一个固定状态,接个下拉电阻就可以了。对于输 ...

嗯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