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linux 2.6.38 下扫描键盘驱动请教

楼主(2013-09-03):
最近刚开始学写驱动,在2.6.38下,写9555的驱动,用输入子系统上报按键值,驱动调试通过,在内核下看到了新创建的设备节点,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应用,使用open打开设备节点后,打印输出。发现按键按下后都有了反应,但发现每一个键都只有一次上传到节点处,第二次按键后,按键就没有在设备节点处打印了。于是,我在Input_report_key()函数后加入printk()打印输出,发现每一次按下都会有上传的,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驱动写的有问题还是应用需要修改?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先排除你应用的问题。换用hexdump /dev/input/eventx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你应用的问题。换用hexdump /dev/input/eventx试试。

谢谢,我试过用cat/dev/input/eventx,打印输出,的确不是应用的问题,现在已经知道,是我在上报的时候,只上报了按下,没上报松开所造成了,现在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