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产生这两路时钟信号?

楼主(2013-09-03):
图中clk1是单端时钟信号,电平为cmos或lvcmos,频率为5MHz;
lvds_clk为lvds差分时钟,频率为50MHz;要求他们之间的时延T小于1ns,最好是0<=T<=0.5ns;
这两路时钟我该怎么生成呢?如果用fpga 的dcm生成的话,我担心在高低温情况下,clk1和lvds_clk时钟抖动会比较大

网友A:
这个只能用高速FPGA了。

网友B:
我觉得FPGA就可以的  这个都担心高低温情况下有抖动   我觉得模拟电路更有这可能

网友C:
如果仅仅是为了产生这2路时钟用FPGA成本过高。用50MHz晶振加74系列IC分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D:
5分频,有逻辑IC的

网友E:
关键人家还要有延时处理。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仅仅是为了产生这2路时钟用FPGA成本过高。用50MHz晶振加74系列IC分频器就可以了。 ...

我电路板上有一片xilinx xc4vsx55 FPGA。
用50MHz晶振加74系列IC分频器就可以了”如何保证1ns的时序关系?

网友F:
楼主试一下这个办法:

网友F:
今天突然想起楼主的问题,觉得楼主提的问题并不是问题。

因为,楼主使用的最高时钟50MH z,竟然需要0.5nS以下的精确度!!!0.5nS什么概念?

这不好象产品中使用了民用级的芯片,而突然要求一芯片要达到航天级

又好象,盖了个茅草屋,要求用到钛合金的梁

50MH z,竟然需要0.5nS以下的精确度的确不好办。

网友G:
精度是个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