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开发板的IP设置

楼主(2013-09-03):
(无正文)

网友A:
局域网的话随便设,唯一就可以了。

网友B:
通过串口控制台,或USB连接,设置IP。

楼主:
谢谢哈!不过我不明白如果要做一个实时传输系统,客户端怎么连接服务器,如果服务器的IP不固定的话?

网友A:
楼主应该把问题描述清楚、完整。
通过互联网交互的话,如果是长期大数据量类的应用,那么去申请固定IP,这样更方便。如果是动态IP接入的话,必须通过其它途径先将当前IP告知给对方设备,具体方法要看对方设备的具体情况,比如移动接入的话,可以通过SMS甚至语音信道交互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