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带电的问题

楼主(2013-09-03):
很小的单相同步电机,转速5转/分,用moc3061和可控硅驱动。
问题是,上电后同步电机的输出轴上能测出接近50v的交流电压,用万用表测的,手握着一个表笔,另一个表笔测的电机输出轴。如果把电机安装进机器,测量机壳也是有将近50v的交流电压。摸机壳有时候有触电的感觉。
请教漏电原因。同步电机输出轴会有这么高电压吗?

网友A:
机壳需要接地。

漏电多数因为绝缘程度不够,潮湿引起

网友B:
测测对地漏电流。

网友C:
测对地的漏电流比较简单,数值很小的话是感应电,同时交换火线、零线再测,选漏电流低的接法,外壳则可以接大地。正规的测量方法是测绝缘电阻。如果漏电流较大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对地的漏电流比较简单,数值很小的话是感应电,同时交换火线、零线再测,选漏电流低的接法,外壳则可以接 ...

我都是测的电压。测对地漏电流是不是万用表一端搭在电机轴上,另一端搭在地线上?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外接的电源线问题,换了一根电源线,机壳接地后,电压就为0V了。
之前的电源线,就算机壳接地,手握一个万用表探头,测出来的电压接近50V。

网友D:
求解..线怎么会造成这样呢?

网友E:
如果你接地、还能测到机壳有50V,那地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解..线怎么会造成这样呢?

外接的电源线质量不好,绝缘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