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布线好难布啊,求指教

楼主(2013-09-03):
(无正文)

网友A:
慢慢来嘛

网友B:
贴片器件只占用一层PCB,应该更好布线才对

网友C:
估计是器件小且密导致的, 看得眼花缭乱.
其实, 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D:
没听懂楼主的意思!贴片元件只占用一层,而且占用面积小,节省空间啊,怎么会难布呢?难道是单面板吗,还是手工腐蚀印刷的?

网友E:
于君共勉

网友F(2015-12-18):
贴片因为基本都在同一层,走线难免有绕不过去的时候,用过孔,走背面走一段,再用过孔过来,接线,我目前也是这笨办法,线路的优化方面需要一定基本功,这个没法细说,凭经验了,实在没有功底的就用过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贴片因为基本都在同一层,走线难免有绕不过去的时候,用过孔,走背面走一段,再用过孔过来,接线,我目前也 ...

应该是实务上过孔做不出来,才说难的。

事实上很多人自己都做不出过孔,都要找厂商做,成本变大了。也不能试做太多.

网友H:
楼主难道觉得用插接的元件更好布线?

网友F:
过孔走线还不够,还会打架的话,就用o电阻了,相当于飞线短接,贴片电阻选大点,至少1206封装以上的,这样两个引脚中间还能走线。

网友I:
感同身受啊 不过这个急不来 慢慢做 与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