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伦输入端的电容,电感,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3-09-03):
我想问一下这巴伦输入端的100pF,100nH,怎么计算出来的,我知道这是用来阻抗匹配

网友A:
根据PA内阻抗、天线阻抗和频率计算,具体去查大学高频电子教材,不过PA内阻抗通常都是无法获知的,所以也无法计算,严格按照器件手册的参数设计就是。

网友B:
LZ是想当然吗?
这一般不是阻抗匹配用的,是前级放大输出的直流供电回路。
当然,你也可以把阻抗匹配也做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想当然吗?
这一般不是阻抗匹配用的,是前级放大输出的直流供电回路。
当然,你也可以把阻抗匹配也做进 ...

这里的电感,电容分别派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PA内阻抗、天线阻抗和频率计算,具体去查大学高频电子教材,不过PA内阻抗通常都是无法获知的,所以也无 ...

计算公式怎么样的啊,我没学过射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的电感,电容分别派什么作用啊

没有工作频率,没有PA、巴伦的数据手册,无法准确知道这些器件的取值。

电感一般是PA输出的直流通路,PA是差分输出,一般是OC输出,需要外部接一个电感。
电感的阻抗一般比较大,如果比较小,则有阻抗匹配的作用。
电容比较大,估计是隔直的,如果容值比较小,则有阻抗匹配的作用。
你可以测量一下巴伦的输入,直流是否和地是短路的?是的话,就是隔直的。

凡事要看器件的数据手册,其实参考设计肯定有原理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