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B25和DB37的图纸

楼主(2013-09-03):
大家好,
    请问谁能提供下DB25和DB37的尺寸图纸吗,用于Protel建库,或者如果谁有现成的库文件就更好了。
    要母头的,焊在PCB上的。谢谢!

网友A:
标准库protel本身就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库protel本身就自带

谢谢回复。只有DB25的,没有DB37的。

网友B:
里面有DB37/M和DB37/F,可以参考一下。

PCB Footprints.rar

网友C(2013-11-29):
有图纸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DB37/M和DB37/F,可以参考一下。

DB37/F和一般的DB37有能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