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救,下面的485电路有问题吗?急急急

楼主(2013-09-03):
用stm32单片机实现这个485通讯。我自己买了个RS232/485转换器、USB转232。然后pc通过USB口到转换器,最后转成485接口。现在单片机发出来的数据,pc这一段都能收到。但是通过pc发的话,单片机收不到数据,不报中断,单片机这端配置没问题的。请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呢?好几天了没头绪啊。电路见下。光耦用的HCPL-0601,那个485芯片用的带保护的75lbc184.

现在调的可以和pc收发了,是那个dir的光耦坏了,换了个可以收发了。但是现在和对端抄表器的485接口不能通讯。量的信号,可以接收,但是似乎幅度不够。,接收检测不到。不清楚为什么?接收电路,从485芯片出来高低电平只有1v的压差,电源是5v的。

楼主:
原来用的是SP3485,后来换了个封装一样的75LBC184。
3485的没试过。

网友A:
将接MCU的TTL端串口信号再通过485-232-USB直接送回PC,如果数据正确说明你的MCU编程有问题,否则说明下行信号链路有问题。另外注意波特率的准确性。

网友B:
先把485端短路   让MCU自发自收  看看行不行
注意读写使能的切换   还有将波特率降低试试

网友A:
楼上方案是不可行的,485不可以同时处于收发态,必须有独立的收发通道才可以实现终端信号的自发自收。

楼主:
又没人帮忙看一下啊,那个485芯片为啥压差这么小啊

网友C:
A、B端的上拉、下拉电阻加大点,换成3K试试

网友D:
光耦的输出上拉电阻是360欧姆吗?
似乎太小了一些,检查光耦的输出能力。

网友E:
楼主再看看光耦资料,我感觉360R电阻太小,可能波形会下不来,加大至1.5K试试

网友F(2013-10-14):
HCPL0601用3.3V供电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