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15693协议)如何实现较长的识别距离

楼主(2013-09-03):
目前正在设计一个RFID读写器,识别距离大约十几厘米,想要达到30多厘米。
增大天线的尺寸是一个办法,不知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增加功率放大电路据说也可以,不知难度如何,需注意什么。
请高高手们指点。。

网友A:
虽然是15693协议   但是要达到30多厘米根据波长  理论上可以达到
做起来较困难   天线要很大   功率更要大   如果整体电路都用模拟电路自己搭建   还有可能
射频芯片的就不好处理了  功放和天线之间的阻抗匹配要做的特别好 不然功放也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15693协议   但是要达到30多厘米根据波长  理论上可以达到
做起来较困难   天线要很大   功率更要 ...

谢版主回复。
用的正是射频芯片,如果自己搭模拟电路不是更加复杂?
我在网上看到有用射频芯片来做的,达到较大的距离。
“功放和天线之间的阻抗匹配”,不知功放会对阻抗造成什么影响,和普通的射频芯片外围电路的阻抗匹配有何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版主回复。
用的正是射频芯片,如果自己搭模拟电路不是更加复杂?
我在网上看到有用射频芯片来做的,达 ...

我们曾经做过用分立元器件做的原理机
射频芯片中的阻抗匹配电路也就是在芯片和天线之间的
如果用分离元器件的话   后面的功放的供电加大   匹配做好   天线做大  就可以增大距离
13.56M的没必要做那么远   要远的你可以选择900M和2.5G

楼主:
了解了一下,这些超高频的芯片是可以达到较远的距离
不过价格是较高,难度也不小,
还是先不考虑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