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抗干扰问题

楼主:
stm32的cpu系统用独立的3.3V供电,测试的时候485通信正常,但是换成实际工作时的三相电整流后再稳压处理来的3.3V供电,就会出现紊乱的情况,按道理应该是电源的问题,请问这种现象怎么避免?如何增强485的抗干扰能力,我用的是485通信芯片是MAX483E

网友A(2013-09-03):
应该重新设计电源,如果未接长线就无**常工作说明电源设计实在太差了。

网友B:
外加一独立的电源可以解决这类的问题,自己用硅桥整流出来的不行,我在这上吃过这样的亏。

网友C:
呵呵,这样问问题解决不了问题。
检查电源纹波。
看看稳压电源是否和市电隔离良好。
最后示波器看看485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