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GTP/GTX是什么电平标准

楼主(2013-09-03):
如题,Xilinx S6/V6带的GTP/GTX的输入输出接口是什么电平标准?

网友A:
应该是LVDS

楼主:
应该是C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CML

原因是对的,结论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CML

但是答案被你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答案被你找到了

谢谢猴哥

网友C(2016-03-24):
请问我用一款XC5VLX20T,其中GTP IO无法配置成CML电平,没有这个选项,只用LVDS和LVPECL等

网友D:
在约束文件里只要指定其PIN脚位置即可,无需指定电平标准,输出摆幅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E(2018-03-29):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在设计IBERT实验时,输入电平应该如何配置?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