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为12v怎么选择电源模块芯片呀

楼主(2013-09-04):
(无正文)

网友A:
如此之高的输入电压范围,可能只有选DC-DC了,楼主在TI或者ST里面选高输入的DC-DC,如果没有这么高的,找Linear,但是把银子准备好。

网友B:
你这输入如此高,就要选开关电源芯片了,输出电流能达到3A,不妨去试试英飞凌的片子,还是不错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