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放电过程中电压采样问题??

楼主(2013-09-04):
电容在放电过程中(电容做充放电实验),由于电压采样回路中的内阻偏小,对电容的放电存在影响,导致电容在定电流放电时,电压偏小,请问有何方法对此问题进行软件补偿??

网友A:
增大采样回路电阻

网友B:
用运放放大电路,运放输入阻抗非常高,便于采集小信号,依照实际情况放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运放放大电路,运放输入阻抗非常高,便于采集小信号,依照实际情况放大就行 ...

大侠说的是仪表放大器吧!现在关键是产品已经准备发货了,想用软件校正一下??硬件方面下次增大输入阻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采样回路电阻

下一步更改电路时需要此措施

网友C:
已经提出了软件补偿,
为什么还问用什么方法呢?
应该是用什么算法吧。
我应该补习补习语文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提出了软件补偿,
为什么还问用什么方法呢?
应该是用什么算法吧。

对对,针对问题,就不要抠字眼了,更改,应该使用什么算法??

网友C:
如果电路结构参数一定,
则补偿值是固定的某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