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P通讯

楼主(2013-09-04):
有没有使用DP接口进行PIC单片机和PLC通讯的大神???

网友A:
什么叫DP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DP接口?

Profibus-DP

网友A:
Profibus是可以做的,自己根据Profibus协议写代码即可。

Profibus是协议名称,后面的DP可能是说明这是Profibus协议中的某个子协议,应当说全才能真确表达含义。

网友B:
用西门子的专用芯片吧,好像型号是SP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