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功率因数?

楼主(2013-09-04):
电赛的题目,求分析什么是功率因数,理解不够呀?
如图:
要求在测量AD-DC变换电路输入侧的功率因数,输入AC 24V  输出DC 36V 2A  求说明什么是功率因素,怎么计算?贴一段百度的资料
视在功率S
有功功率P
无功功率Q
功率因数cos@(符号打不出来用@代替一下)

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的平方+无功功率Q 的平方)       再开平方
功率因数cos@=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
有功功率是不是Uo * Io  视在功率是不是

网友A:
这个学电子的还是别做了。给学电气的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学电子的还是别做了。给学电气的做吧。

我就是电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电气的

你是电气的大一新生?

网友B:
功率因数和勾股定律是一回事。也就是功率三角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电气的大一新生?

你要是明白的话就不要吝啬了,论坛是讨论技术的地方,不是埋汰人的地方

网友C:
电路讲三相电的那章有

网友D:
这是定义:功率因数 =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此定义对线性和非线性电路均适用。
而用COS函数定义,仅限于线性电路,对非线性电路不适用。

网友E:
学习了!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网友F:
这么巧?我也在做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