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 GBK ERR 中文字符 不能保存问题

楼主(2013-09-04):
用simulink 和dsp bulider 做了个fir 滤波器, 但是 保存的时候 提示  GBK ERR 之类的错误,  这个相信 很多人都遇到过了, 但是查看网上大部分的都是说 用户名 不能是中文名, 注释不能中文之类的 这些。。。。。 我打开那个err文件夹  里面是因为      VhdlVariationDate              "03-九月-2013 15:02:54"   日期这一项  中有2个中文。。。。。 这个我在网上找了好久, 有一个贴说是把区域和语言改成 香港。。。。     改了之后还是没用。。 请问大神们   谁知道 如何把这个日期改成英文 或者是 去掉也可以

网友A:
你用英文操作系统吧。
这个该法我不会。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从操作系统侧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从操作系统侧努力

.... 可是 这么多中国人用。。。 他们应该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或者有解决问题的途径吧, 不可能都用英文的啊。

网友B:
对这些程序设置环境变量NLS_LANG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可是 这么多中国人用。。。 他们应该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或者有解决问题的途径吧, 不可能都用英文的 ...

试试楼下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这些程序设置环境变量NLS_LANG试试。

你的公司挺大啊

网友C:
应该全部中文,搞死老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公司挺大啊

我在一个论坛找到一种用法 还可以在matlab 命令栏输入命令:  set_param('costas','SavedCharacterEncoding','ISO-88591')
  'costas' :  mdl 工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