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屏蔽短时间内接收到的相同的无线信号

楼主(2013-09-04):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使用到无线发射和接收,但是如何屏蔽掉短时间内接收的相同的信号呢,
例如,在5S内收到相同的信号时只处理一次,
假设有3个发射装置,发出的信号分别是A  B  C
如果  收到的信号顺序是A B A A C B B A A ,
如何屏蔽5S内的相同信号呢

网友A:
前后比较,一定时间内相同就不执行

网友B:
发射端是不是在不断重复发送吧?
如果发射端的程序也是你自己做的话
可以给每个信号加一个编号
在接收端比较编号,同一个编号的信号只执行一次

网友C:
2、3楼方法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比较,一定时间内相同就不执行

谢谢,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