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内部EEPROM变量初始化值有用吗?

楼主:
今天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我用AVRStudio写程序的,下面是源程序: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eeprom.h>
#defined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2]EEMEM={58,64};
uchar val;
int main()
{
      val=eeprom_read_byte(a);
      while (1);
}
为什么val不等于58呀,而是0xff?难道初始化值不起作用吗?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2013-09-04):
烧入的时候那个eep文件也要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入的时候那个eep文件也要写。

你好  我把eep文件烧到EEPROM后,将hex文件烧到flash里,但是读取的值还是0XFF,而不是初始化的值。你也是用WINAVR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把eep文件烧到EEPROM后,将hex文件烧到flash里,但是读取的值还是0XFF,而不是初始化的值。你也是 ...

没问题啊,是不是你选了擦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是不是你选了擦除啊.

我按你的程序也写了下,仿真的时候a0是0x3a  但是a1一直是00  我一直按F10  程序貌似不能进入while(1)里   ,是我哪边仿真没设置好吗?

楼主:
能加你QQ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你的程序也写了下,仿真的时候a0是0x3a  但是a1一直是00  我一直按F10  程序貌似不能进入while(1) ...

由于gcc优化的关系,你断点无法下到while(1)前面,你可以下到汇编指令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gcc优化的关系,你断点无法下到while(1)前面,你可以下到汇编指令里面

恩  谢谢你,我EESAVE熔丝位设置成0  所以不会擦出EEPROM的内容的。我仿真的时候是可以了,但是下进去后还是不行。那个EEP文件什么时候烧到eeprom里?是在烧hex之前还是之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你,我EESAVE熔丝位设置成0  所以不会擦出EEPROM的内容的。我仿真的时候是可以了,但是下进去后 ...

要看你的烧入工具了。
我的是这样的。

一个program是烧flash的,中间个是烧eepro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烧入工具了。
我的是这样的。

恩  那你是先烧FLASH,再烧eeprom的吗 ?我是用伟纳电子SP200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那你是先烧FLASH,再烧eeprom的吗 ?我是用伟纳电子SP200烧的。

顺序都是没有影响的,过程应该是这样:
(1)片擦除-包括flash和eeprom
(2)flash写入,校验
(3)eeprom写入,校验

正常执行这些步骤没任何问题,我试过的。

楼主:
恩  我用mega128试试看。那个有JTAG,谢谢你

网友B:
可以打开memory,看看eeprom里面的情况的

网友C:
楼主烧写进去然后仿真看的数据?仿真加载程序的时候会重置EEPROM的。

网友D(2015-08-04):
挖坟了,那个EEMEM是什么意思。是定义了就变量就存放在EEPROM里吗?以后操作会自动读取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