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VP5151工作不正常,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3-09-04):
小弟是做软件的,做硬件的用TVP5151+EPSON S1D13515做了一个PAL转BT656再用EPSON芯片把BT656转成RGB565格式显示在LCD显示屏上的方案,小弟怎么调在LCD显示屏上的画面也只有上电的那一帧,TVP5151是用的它里面的第一个例子,就是REG(0X03) = 0X09;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偶尔有一次用示波器的探头碰到外部27M的Crystal(也不知道是OSC),居然抬起的时候画面变了一帧,后来发现一碰晶振画面就动,但是也就是一下,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现在TVP5151上,TVP5151状态寄存器如下
0x84 = 0x2
0x85 = 0x71
0x88 = 0x6e
0x89 = 0x38
0x8A = 0x1b
0x8B = 0x87
0x8C = 0x83
而且还有变
0x84 = 0x2
x85 = 0x71

0x88 = 0x70

0x89 = 0x8

0x8A = 0x1b

0x8B = 0x9d

0x8C = 0x83

0x8B = 0xd4
0x8B = 0x32

小弟对视频不是很了解,求指导呀,TVP5151部分电路在附件中,不知道会不会是硬件问题

网友A:
外围电路   还是需要仔细查一查的    在调试软件时   最忌讳   硬件不确定是好还是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电路   还是需要仔细查一查的    在调试软件时   最忌讳   硬件不确定是好还是坏  ...

可是小弟是做软件的,对硬件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晶振起振了,然后输出也有,怎么看出来输出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如果有上电的一帧, 应该输出通路是能工作了, 由于上电是个不稳定状态下, 有输出了.
很可能你的稳定状态反而把输出阻断了. 对照手册分析一下时序和控制逻辑上面的问题, 并最好验证一下

楼主(2019-08-12):
多年前的帖子,居然又看了,再回复一下,希望能帮助到相关的人员,电路没有问题,TVP5151也没有问题,问题出在13515那边,视频的宽度和高度设置不对,比实际的大了,最终导致视频只能显示一帧,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后来经过多次试验,偶然把相应值调小,视频出现了,找到了原因。

网友B:
哦, 原来是个设置问题,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可以给路过的朋友一个启发

网友C:
感谢楼主,学习一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