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3-09-04):
熟悉51单片机,c语言,因工作需要,老板让用义隆的173单片机,没接触过义隆单片机,据说很便宜,且最好用汇编编程。大家帮忙推荐一款价格1元左右,具有51内核,对c语言支持良好的单片机,谢谢!

网友A:
1块钱的51.。。,估计都不是FLASH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块钱的51.。。,估计都不是FLASH了吧?

对功能什么的要求不高,烧写一次也行

网友B:
淘宝上淘一下看下,应该没那么便宜吧

网友A:
笙泉?  中颖?

网友C:
没有1块钱的51

网友D:
OTP的都不止啦。

网友E:
好像没有

网友F:
用合泰,HT46R047,价格听说1.6元,可用C语言编程。

网友G:
stm8也是一块多,但是不是51内核

网友H: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类PIC核单片机和汇编程序,你始终要面对她.

网友I:
需要ad pwm吗 1.5左右应该有 1块钱不太好找 支持c的就有大把

网友J:
用台湾FEELING的吧;绝对性价比好

网友K:
你需要的资源是什么呢

网友L:
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I:
需要ad pwm吗 1.5左右应该有 1块钱不太好找 支持c的就有大把

我最终选择了stc15系列8脚单片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最终选择了stc15系列8脚单片机

stc的什么型号 多少钱? 1块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c的什么型号 多少钱? 1块钱能搞定?

这是STC最新的系列,STC15L104W一块5左右。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STC最新的系列,STC15L104W一块5左右。

最新的没量产过 敢用吗? 1.5的话大把啊 楼上有个赛元的 8脚1.5肯定可以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