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TMS320DM6467控制触摸液晶屏

楼主(2013-09-04):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用DM6467控制TFT 触摸液晶屏,用哪个接口?触摸屏控制器我知道是通过SPI与DM6467连接,至于液晶,看来看去好像只有VPIF接口可用,但是VPIF口我已经连接了一片视频编码芯片ADV7393(这片子没有片选信号)。 先前找点资料,关于DM6467的比较少,希望用过液晶的、6467的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DM6467应该是自带LCD控制器的    如果自带直接接上相应的RGB信号线和一些行列同步信号   时钟等
就触摸来说   屏上会自带AD   结果一般是SPI接口    你也可以中再带驱动的TFT屏  这种屏的控制和12864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M6467应该是自带LCD控制器的    如果自带直接接上相应的RGB信号线和一些行列同步信号   时钟等
就触摸来 ...

版主,tft和12864差很多吧。tft需要比较高的时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6467应该是自带LCD控制器的    如果自带直接接上相应的RGB信号线和一些行列同步信号   时钟等
就触摸来 ...

DM6467好像没有自带的LCD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6467应该是自带LCD控制器的    如果自带直接接上相应的RGB信号线和一些行列同步信号   时钟等
就触摸来 ...

要外接一块带控制器的L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6467应该是自带LCD控制器的    如果自带直接接上相应的RGB信号线和一些行列同步信号   时钟等
就触摸来 ...

不知道是不是常见控制都差多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tft和12864差很多吧。tft需要比较高的时钟信号

“tft需要比较高的时钟信号”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M6467好像没有自带的LCD控制器。

那就买自带驱动器的TFT屏  控制类似于12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