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3-09-04):
最近做项目,已经用51单片机c语言实现,可项目最终要用义隆153/173单片机实现。据初步了解。义隆单片机编译器对c语言支持不是太好,建议用汇编。求大师指点指点,用51已实现的项目,再用义隆汇编实现难度大吗? 额额。。。我的汇编不是很好!

网友A:
对我来说,难度不大,对你来说一般比较大。
首先堆栈要足够,汇编也容易低级错误,看不出来。

网友B:
检查你程序里面有没有复杂的数据结构,比如队列、结构体等,有没有复杂的运算,比如乘除法、浮点运算。如果都是控制类程序,用汇编和用C区别不大。

网友C:
楼主有的搞了,;P

网友D:
EMC比较两个双字节的数据大小(大于、等于、小于),我用了几十行汇编,居然没有借位减的指令好像。

网友E:
换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