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紧急求助~编译说未定义OPTION_REG

楼主(2013-09-04):
以前没错误的一个PIC程序,在重装MPLAB之后就一直提示错误,刚开始是说PICC中未安装驱动程序来支持硬件PIC16F873。之后又说没定义OPTION_REG。求大神帮忙撒

网友A:
1、首先你要确定你所安装的PICC版本支持你选择MCU型号.
2、在不同的PICC版本中,OPTION寄存器的名字定义有所不同,虽然多数都是用OPTION_REG宏定义符号,但不同版本、不同的MCU型号还是可能略有差异的,特别是老版本的7.5版本前的老版本PICC 。
3、在C程序中到底怎么写才能编译通过的问题,你可以查看你所使用的PICC安装目录下的PIC.h文件,在文件找到你所选择MCU型号,然后在PIC.H文件中的指向,在同一个目录下找到该MCU型号的头文件,在该文件中查该寄存器宏定义的符号名,在C程序中按照这个符号名使用即可。
4、以上都是基本的C语言知识,你搞不明白,说明你的C语言基础实在太差,应当好好补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你要确定你所安装的PICC版本支持你选择MCU型号.
2、在不同的PICC版本中,OPTION寄存器的名字定义有 ...

谢谢斑斑啦,刚照你说的看了,发现没有那文件,所以估计是软件安装有问题了。
我C语言学得很烂,感觉学C很吃力,所以也没想往这方面发展,没用心学现在遇到问题了就感觉两眼发黑啦

网友B:
应该是编译器版本问题,将OPTION_REG 改成OPTION   9.8 与9.83两个版本就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