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解调问题

楼主(2013-09-04):
现在有一个问题搞不懂,向大家请教。
一个线圈接收到两路正弦信号,一路频率8KHz,另一路频率7.993kHz。f接收信号放大后解调,解调信号是频率7.9KHz的方波(7.9KHz的方波控制模拟开关CD4066,高电平是导通,低电平关断),然后放大和4阶低通滤波,-3dB频率3Hz左右。按理说最后出来应该是直流信号,但是实际却是7Hz的正弦波。解调信号是频率7.8KHz、7.7KHz结果都一样。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描述不清楚吗?没一个人回答。
解调后应该是100Hz和107Hz的正弦波,不应该有7Hz。第一级滤波后也测到了100Hz左右的波形,包络7Hz。最后100Hz左右的波被滤掉了,所以理论上应该是输出直流。
另一路频率如果是7.986kHz,则实际最终输出14Hz正弦波(幅度变小)。就好像是两路输入信号相乘在低通滤波得到的,不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线圈接收到两路正弦信号可得到差頻,这7Hz正常的。是否隔离不良串入放大电路。
4阶低通滤波,-3dB频率3H ...

还是不明白怎么会得到差频。请问哪有相关资料。

4阶低通滤波,-3dB频率3Hz左右-----------这么低頻你如何地滤波,有通过仿真吗?
不明白你的意思,直接就低通滤波啊

网友B:
如果是理想的情况,也不会是输出直流呀!——正负半周是对称的,输出哪来的直流电压?
实际情况并非是理想的,在各个环节上或多或少存在有非线性的情况。那么两不同频率的信号经过非线性的“混频”作用,会有“和频”与“差频”产生。“和频”的频率比较高,被滤除。而“差频”不就正是7Hz吗?

网友C:
这样的描述,反映了专业的程度,而恰恰提问是个涉及多面的与描述专业不称的偏高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描述不清楚吗?没一个人回答。
解调后应该是100Hz和107Hz的正弦波,不应该有7Hz。第一级滤波后也测到了100Hz ...

你把所有的交流信号都滤掉了,为什么理所当然的输出直流?直流成分从那部分电路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