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楼主(2013-09-04):
请问PCB版通电后,有万用表的表笔触碰后会有何反应?

网友A:
电压档 没反应的
电流档,板子短路
电阻档,影响运行

网友B:
如果是强电,就报废了

网友C:
没多大问题,维修PCB的时候不是这样上电测吗?

网友D:
是给板材通电还是给上面通电   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