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照明电线是否通电检测的方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04):
用感应电笔,万用表都可以检测电路通断状态的。可追问

楼主:
我是说不接触电线,比方说电线在地板下面,自己设计个电路,看看通电电缆的位置

网友B:
用线圈感应

网友C:
法拉第原理是否用到

网友D:
钳流表之类的.......

网友E:
市电的频率是50HZ,其他杂波、辐射一般不在这个频率,通过判断周围是否有50HZ的干扰源来判断是否有市电通过。

网友E:
还有一个麻烦,如果电线是在金属管内,磁场被屏蔽掉了,那就不能通过这个方法测了。

楼主:
当然是检测不带屏蔽的电线。用线圈感应,理论讲起来容易,调起来挺费劲

网友F:
用电场检测法,具体可以用高输入阻抗的场效应管来做,只要合理的设置输入门限即可检测。
如果只是玩玩,有个简单的办法:找一块段式LCD屏,在段位引脚上接一根数cm长的导线,将公共极与人体连接,然后将感应导线靠近电线根据是否有显示即可获知,甚至能判断出火线和零线,这也是利用了LCD的高输入阻抗原理,1980s初俺用当年刚刚开始流行的石英手表的LCD屏做过一个这样的“验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