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竞赛中的问题,请大家看下

楼主(2013-09-04):
现在需要波峰为3.7V的PWM波,但单片机产生的PWM波峰却是5V的,请问怎样才能用5V波峰的PWM波产生3.3V波峰的PWM呢,谢谢了,很急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如果没什么好办法就电阻分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什么好办法就电阻分压把。。。

用滑动变阻器怎么样呢,谢谢

网友B:
低压比较器。。。。应该很多办法吧

网友B:
说错了,跟随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滑动变阻器怎么样呢,谢谢

反正怎么样都行啦,分压是最懒的办法。。。如果要做的好的话还是按楼上的,做个电压跟随

网友C:
一路逻辑缓冲,3.3V供电的,如245这类

网友D:
简单的电阻分压+运放跟随

网友E:
到底3.3V还是3.7V啊?
用一个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不就实现了吗?

网友F:
三极管射极跟随

网友G:
估计是3.7V 3.3的话 一个稳压管串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H:
ls的一些回答是信号的.一些回答是功率的.lz自己选吧

网友I:
有些单片机可以配置管脚为开路输出地,然后接3.7v上拉就好了

网友J:
1、串电阻明显不行,频率一高有问题。
2、最好的改MCU电压。

网友K:
一个NPN三极管就搞定了...

网友L:
用电阻进行衰减吧

网友L:
再测的时候注意电阻的选取啊,最好边测边窜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