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28335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3-09-04):
近一段时间我遇到个问题,我的dsp程序在挂仿真器的时候,跑起来,CAN通讯正常,但是手写到flash中CAN通讯就有问题了,只能发送数据,就是就接收不到数据,即CAN中断就不相应了,不知道为什么,前提是我有三块相同的板卡,其他两块板卡是正常的,只有一块板卡出现了我一上描述的问题,所以我就有了以下的疑问。
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还是没整明白的问题,DSP挂仿真器跑程序和在flash中跑程序的区别具体有哪些?
我知道的首先:程序存储的位置不一样,程序跑的是速度不一样,程序的复位也不一样,程序的启动方式不一样,需不需要时钟是个问题,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么?我实在想不出来了。除了怀疑硬件上的问题我实在想不出来其他的,但是具体和哪些硬件有关系现在实在不好办,希望有人指点一二。

网友A:
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在线仿真合适  下载到flash中不正常了
首先在线仿真是在RAM中运行的   下载到flash中运行速度远远比不上在RAM中的速度
如果别的两块板可以  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对比三块板   应该是一下需要选择的模式没有选择合适
你也可以将flash中的代码调到RAM中运行试试
具体办法见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44-1-1.html

楼主:
谢谢版主啊,不过貌似和flash和ram没什么关系,我同事有几块板卡,其他几块板卡都没问题,只有一块有问题,问题还比价离谱,我的CAN网上总共4个节点,只和其中一个节点有冲突,具体什么原因还不知道,怀疑是阻抗普配的问题,但是目前就是不知道到底是阻抗大了还是小了,所以还在尝试阶段,感觉是小了,没有依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啊,不过貌似和flash和ram没什么关系,我同事有几块板卡,其他几块板卡都没问题,只有一块有问题, ...

慢慢找出问题   记得分享

网友B(2014-01-26):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能分享一下通信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