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C5505的MCBSP的问题

楼主(2013-09-04):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AD是什么接口   SPI还是IIC    然后你再去将MCBSP配置为相应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D是什么接口   SPI还是IIC    然后你再去将MCBSP配置为相应的接口

AD是串行的,TMS320C5505好像没有MCBSP  TI的所有DSP都有MCBS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