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抽头的变压器

楼主(2013-09-04):
我没有见过中间带抽头的变压器,能上几张实物图片上来看看吗?还有,中间抽头的端口一般是接地的,是吗?谢谢!

网友A:
看你怎么用了。一般情况下,中间带抽头的都是用来提供正负压的,所以中间的都是接地的。

网友B:
中间带抽头的变压器,和其它变压器没有什么不同,也许能有100种用途,光看照片外形还不一定能区别,是在没有什么好看的

楼主:
多谢版主大人,还是版主好!

网友C:
建议到市场去看看很多不同的变压器

网友B:
这几个图,从哪儿能看出必须是“中间抽头”的?

真的看不出!!

网友D:
楼主肯定是长了两条腿!…哈!…

网友E:
测电阻或 电感就可辨别出中间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