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覆铜板制作手写绘图板

楼主(2013-09-04):
工作之余看到2013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有一个题目是用覆铜板制作手写绘图板,具体如下:
利用普通 PCB 覆铜板设计和制作手写绘图输入设备。
所示。普通覆铜板尺寸为 15cm× 10cm,其四角用导线连接到电路,同时,一根
带导线的普通表笔连接到电路。表笔可与覆铜板表面任意位置接触, 电路应能检
测表笔与铜箔的接触,并测量触点位置,进而实现手写绘图功能。 覆铜板表面由
参赛者自行绘制纵横坐标以及 6cm x 4cm (高精度区 A)和 12 cm x8cm (一般精
度区 B)

楼主:
有想法吗 大家

网友A:
对未来电工的挑战

网友B:
我想用电容触摸屏的办法,但是还在想。

网友C:
其实是可以的。。。和电阻屏原理一样,只是电流要很大了

楼主:
刚想到了一个方法,用差分放大电路来自,具体还在试验,有结果就发出了

网友D:
有难度,铜板上如果是一片全铜,4个脚连接导线,因为内阻很小,比较难识别差异性。

网友E:
很难,除非做特殊处理。让电阻变大。

网友F:
静待结果吧

网友G:
先把铜箔腐蚀的薄一点,增大电阻

网友H:
话说今年的电赛题都很变态,真不知道那群出题老师是怎么想的,这些题目随便拿出一个估计都能写博士论文了,让我们一群本科生来做,真是“聪明”啊!

不知到别人什么感受,反正我是白忙活了4天3夜。

网友I:
其实就是桥式电路  我们今年做的e题。。。。。。。

网友J(2013-11-20):
看看发展如何继续关注

网友K:
表笔接个恒流源,四角的连线接电流变电压电路再进行AD,通过这四个AD值应该可以换算出相对位置,不知这个方案可行不。

网友L(2014-01-21):
可否用一个频率,进行检测时钟的时间差来判断,就像声音定位那样,是否可行?

网友M:
谢谢各位,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N:
关注一下

街街巷巷喜气洋洋,家家户户彩灯明亮,老老少少爽爽朗朗,人间处处华章奏响,你来我往传递祝愿,幸福快乐感受新春。新的一年,祝大家万事如意!

网友O(2015-07-17):
一群2.5E2,

网友P(2015-10-29):
感觉有点**肋

网友Q:
引用 网友G:
先把铜箔腐蚀的薄一点,增大电阻

这个不好办,自己腐蚀有难度

网友Q:
引用 网友H:
话说今年的电赛题都很变态,真不知道那群出题老师是怎么想的,这些题目随便拿出一个估计都能写博士论文了, ...

是题目难,还是你太low

网友H:
引用 网友Q:
是题目难,还是你太low

:Q两者都有吧

网友Q:
别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事实就是太low

网友Q:
已经举报,谢谢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很难,除非做特殊处理。让电阻变大。

可以试试把电流放大吧。。

网友H:
:curse:地瓜你个bitch!

网友Q:
又举报了,管理员/版主不作为!!!!

网友H:
引用 网友Q:
又举报了,管理员/版主不作为!!!!

:Q我很努力的,倒是你天天不在线!

网友Q:
引用 网友H:
我很努力的,倒是你天天不在线!

天天在,上线的第一工作先举报

网友H:
引用 网友Q:
天天在,上线的第一工作先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