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中使用uC/OS-II消息队列的问题

楼主(2013-09-04):
我使用uC/OS-II创建一个能够存储10个消息的消息队列,但是我连续发送2个消息后,第3个消息就没有发送成功了。
详细源代码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includes.h"

/* 宏定义 ----------------------------------------------------------------------*/
/* 设置任务优先级 */
#define STARTUP_TASK_PRIO 4

/* 设置堆栈大小(单位为OS_STK) */
#define STARTUP_TASK_STK_SIZE 80
#define TASK_STK_SIZE 80

/* 消息队列的长度 */
#define N_MESSAGES 10

/* 全局变量 ---------------------------------------------------------------------*/
static INT8U g_err;        // 消息队列错误的状态
static INT8U *g_ss;        // 存储读取的消息
OS_EVENT *g_message_queue;        // 定义事件控制块指针队列的事件控制块指针,用于存放创建的消息队列的指针
void *g_message_group[N_MESSAGES];    //定义消息指针数组

OS_STK task_queue1_stk[TASK_STK_SIZE];        // 定义task_queue1栈
OS_STK task_queue2_stk[TASK_STK_SIZE];        // 定义task_queue2栈

/* 任务定义 ---------------------------------------------------------------------*/
/****
* 函数功能: 主要往消息队列中发消息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Task_Start(void *p_arg)
{
        // INT8U *s = "开始发送消息: ";
        INT16U count = 0;
        OS_Q_DATA os_msg;
        (void)p_arg;        // 没有使用到

        g_message_queue = OSQCreate(&g_message_group[0], N_MESSAGES);        //创建消息队列

        OSStatInit();        /* 初始化ucos的统计任务 */
        OSTaskCreate(Task_Queue1, (void*)0, &task_queue1_stk[TASK_STK_SIZE - 1], 5);        // 接收消息的队列1
        OSTaskCreate(Task_Queue2, (void*)0, &task_queue2_stk[TASK_STK_SIZE - 1], 6);        // 接收消息的队列2
        OSQFlush(g_message_queue);                // 清空消息队列

        printf("开始发送消息: \r\n");

        printf("消息队列中消息的数量: %d, 总容量: %d,等待消息的任务数量: %d\r\n", os_msg.OSNMsgs, os_msg.OSQSize, os_msg.OSEventGrp);
        OSQPost(g_message_queue, "What is message?");        //send message FIFO
        OSQPost(g_message_queue, "Now is well!!");        //send message FIFO
        printf("消息队列中消息的数量: %d, 总容量: %d,等待消息的任务数量: %d\r\n", os_msg.OSNMsgs, os_msg.OSQSize, os_msg.OSEventGrp);
        OSTimeDlyHMSM(0,0,0,200); // 等待200ms
        OSQPost(g_message_queue, "Message1");        //send message FIFO
        OSQPost(g_message_queue, "Message2");        //send message FIFO
        OSTimeDlyHMSM(0,0,0,200); // 等待200ms

        while(1);
}

/****
* 函数功能: 从消息队列中取消息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Task_Queue1(void *p_arg)
{
        (void)p_arg;        // 没有使用到

        while(1)
        {
                g_ss = (INT8U *)OSQPend(g_message_queue, 0, &g_err); //request message queue
                // printf("Task_Queue1: 消息%d\r\n", *g_ss);
                printf("Task_Queue1: %s\r\n", g_ss);

                OSTimeDlyHMSM(0,0,1,0); /* 等待1.5s */
        }
}

/****
* 函数功能: 从消息队列中取消息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Task_Queue2(void *p_arg)
{
        (void)p_arg;        // 没有使用到

        while(1)
        {
                g_ss = (INT8U *)OSQPend(g_message_queue, 0, &g_err);//request message queue
                // printf("Task_Queue2: 消息%d\r\n", *g_ss);
                printf("Task_Queue2: %s\r\n", g_ss);

                OSTimeDlyHMSM(0,0,1,0); /* 等待1.5s */
        }
}

以下是串口的打印结果:

串口打印结果

串口打印结果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抛了4个,只来了2个,那还是debug调试把,应该很容易发现问题了。就两个任务加一个空闲任务吗?那确认任务优先级是否正确,ok的话,那只能调试消息为什么pend不到了

楼主:
是呀,就只有3个任务呀?它里面最多只能放2个消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不懂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期待中

楼主:
有人能帮忙解决吗?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高手应该有的    呼唤版主

网友D:
不懂这玩意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就只有3个任务呀?它里面最多只能放2个消息,不知道为什么?

问题解决了没?
如果没有,那还是之前的说的,调试跟踪吧。“它里面最多只能放2个消息”这个你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E:
你的Task_Start任务优先级高于消息输出任务Task_Queue1与Task_Queue2.
Task_Queue1/Task_Queue2在输出消息后分别挂起1秒。
Task_Start随后两个消息发送后才延时200ms给消息输出,此时Task_Queue1/Task_Queue1仍处在挂起状态。
最后。。。while(1);饿死Task_Queue1/Task_Queue1,
后续消息无法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Task_Start任务优先级高于消息输出任务Task_Queue1与Task_Queue2.
Task_Queue1/Task_Queue2在输出消息 ...

ls说出问题点了,但也不是什么优先级问题,貌似lz的Task_Start代码写的有问题,或者说程序写的跟他的想法有区别。,应该说,执行OSTimeDlyHMSM(0,0,0,200); // 等待200ms,不会再回来了。貌似是这样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Task_Start任务优先级高于消息输出任务Task_Queue1与Task_Queue2.
Task_Queue1/Task_Queue2在输出消息 ...

我是特地这样做,拼命往里面塞消息,试一下看会怎么样,如果我3个任务都是延时1s的话,还是这样的哦。

网友F:
确实不懂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9楼是正解。高优先级的任务是不能写成是循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9楼是正解。高优先级的任务是不能写成是循环的。。。

也就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就是什么意思??

Task_Start(void *p_arg)优先级最高,while(1);后就不会执行其他任务了,
应该改成while(1){OSTimeDly(10);}. 等等,让其他任务有执行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H:
Task_Start(void *p_arg)优先级最高,while(1);后就不会执行其他任务了,
应该改成while(1){OSTimeDly(10 ...

也就是Task_Start()任务中最好不要执行其它的任务,启动其它任务后就一直空闲就可以?

网友H:
启动其它任务后就一直休息等待了。高优先级任务不休息,其他任务怎么运行啊,就是抢占机制的特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启动其它任务后就一直休息等待了。高优先级任务不休息,其他任务怎么运行啊,就是抢占机制的特点啊, ...

说得对,这个我也知道。但是如果任务运行延时函数的时候应该就会挂起的吧!!!

网友H:
延时函数会挂起的任务的

网友H:
两个OSTimeDlyHMSM()和OSTimeDly()延时函数会挂起的任务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得对,这个我也知道。但是如果任务运行延时函数的时候应该就会挂起的吧!!! ...

多谢你的解答,现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