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3-09-04):
请问c6713的GPIO的端口0设为输出是不是只需要这两句初始化就可以啦??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pinEnable(hGpio, GPIO_PIN0);
GPIO_pinDirection(hGpio,GPIO_PIN0,1);
}

网友A:
就初始化而言   这两项就可以啦
你是用的CSL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初始化而言   这两项就可以啦
你是用的CSL库吗

嗯嗯,我想让指定的端口输出高低电平,可是一直都保持不变,请问还要进行什么样的初始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想让指定的端口输出高低电平,可是一直都保持不变,请问还要进行什么样的初始化? ...

你用的是哪一款  然后网上找些代码例程  然后看看
一般代码里面都会有GPIO的配置

网友B:
但是设置外设功能还是需要其他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