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在CCS4.2软件中烧写代码到TMS320F2812需要的文件

楼主(2013-09-04):
求在CCS4.2软件中烧写代码到TMS320F2812需要的文件,DSP2812_CodeStartBranch.asm 、DSP2812_CSMPasswords.asm 、DSP2812_Memcopy.c 、DSP2812_Headers_nonBios.cmd
或者告诉在哪里有,拜托!!!!!!

网友A:
没这么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复杂吧

附件是下载你共享的,
这个文件就是说,说CSS4.2烧录其实必须要的是两个文件,分别:
1.DSP280x_CSMPasswords.asm
2.DSP280x_MemCopy.c
还有就是,我现在能找到的是DSP280x_CSMPasswords.asm
和DSP280x_MemCopy.c不知道是否与TMS320F2812的共用(反正我拿来用了),

我打开DSP280x_MemCopy.c(猜:将代码复制到RAM中运行)看,我想将它的#include "DSP280X_Device.h"改成 "DSP2812_Device.h"应该就能用了。

DSP280x_CSMPasswords.asm(猜:安全模块密码的读取)应该不用改就可以用在TMS320F2812中!

至于其它两个文件我就一点猜不到干啥的???懂的解释解释。。。,还有以上两个文件也帮忙解释解释具体是干啥的???那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我按照附件中说的,添加了以上两个文件,主函数也按照它说的,但检测时,说找不到RamfuncsLoadStart、RamfuncsLoadEnd、RamfuncsRunStart这三个变量的地址!怎么办,谁知道怎么处理,跪求高人指点?????
我编的代码请看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是下载你共享的,
这个文件就是说,说CSS4.2烧录其实必须要的是两个文件,分别:
1.DSP280x_CSMPass ...

我看明天有时间给你上传一份直接可以烧写到flash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明天有时间给你上传一份直接可以烧写到flash中的

非常感谢!!!记得,切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明天有时间给你上传一份直接可以烧写到flash中的

版主啊,你的明天是哪天啊!东西呢????

楼主:
难到被版主忽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到被版主忽悠了!!!

兄弟  不好意思啊   出差刚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不好意思啊   出差刚回来

哦!这样,没关系!
在周末,看了一些CMD文件的资料,了解了DSP2812_Headers_nonBios.cmd和flash.cmd文件!
同时根据资料整理了一份cmd文件进行flash烧写!但出现以下两个问题,烦请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1.编译时出现一个警告出错,如图:
      2.在我无视这个警告出错,进行连接烧写,能连接和烧写进去,但运行时却不断循环在非法操作中断,如图:

  注:整个烧写文件的如附件:

楼主:
对于一开始运行时就进入死在中断中,初步确定是MemCopy(&RamfuncsLoadStart,&RamfuncsLoadEnd,&RamfuncsLoadStart)引起的!
但经过我修改后,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我在连接烧写成功,能运行!但断电了,却运行不了?????????就好像在RAM仿真一样,一断电了就无法运行?????
烦请大家帮看看??????非常感谢!!!!!!!

    注:整个文件如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一开始运行时就进入死在中断中,初步确定是MemCopy(&RamfuncsLoadStart,&RamfuncsLoadEnd,&RamfuncsLoa ...

你先看看这里面的代码    在这基础上修改一下   把你的代码加进去

网友B:
非常感谢!!!记得,切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这里面的代码    在这基础上修改一下   把你的代码加进去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记得,切忘,谢谢!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支持

flash烧写OK了,运行OK,断电运行也OK!

但有一个问题!但当我删除了这个文件,烧写仍能烧写,运行也正常!但断电后,却无法运行!!!!!

然后我又将这个文件加进来,,烧写仍能烧写,运行也正常!但断电后,却也无法运行!!!!!

看这两个文件名的图片,其实有不同,就是最上面的有个箭头,而下面的没有!但我怎么弄下面的文件,也弄不出箭头来???

烦请版主和兄弟们帮忙:                1.解释下有箭头与无箭头的区别???
                                                       2.怎么将箭头弄出来????

万分感谢!!!!!!!!!!!!!!!!!!!我的软件是CCS4.2!!!!!!!!!!!!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sh烧写OK了,运行OK,断电运行也OK!

这个箭头的问题  确实没有研究过  也没注意过
如果在bulild option里面配置中设置了路径
可能会自动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箭头的问题  确实没有研究过  也没注意过
如果在bulild option里面配置中设置了路径
可能会自动添 ...

非常感谢!!!!今晚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今晚回去试试!!!!

也弄错了!
应该不关有箭头与无箭头的错问题,而是这两项需要改成空:,否则烧进去的程序,只能在电运行(像RAM仿真一样),掉不可能运行!

版主,再想问问,延时函数是不是一定要用汇编来写啊?怎么我用C写的延时函数,在flash调试时,没有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弄错了!
应该不关有箭头与无箭头的错问题,而是这两项需要改成空:,否则烧进去的程序,只能在电运行 ...

没有必要  延时函数c肯定没问题的
你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  延时函数c肯定没问题的
你再查查

谢谢!那我再检查检查!!!!!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记得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