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X256与LCD1602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3-09-04):
各位大侠,本人使用的是AT91sam7x256单片机和LCD1602,出现了很奇怪的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主要问题如下:

图1

图2
看了以上两个图片,让大家先有个感官认识,然后听我叙述一下这个问题吧,前提:图1、图2是在同一个对比度下的显示,而且使用同样的程序运行。
在使用AXD进行仿真的时候能够出现图1的显示,能够按照我程序的要求显示,但是貌似亮度很暗,显示有鬼影的情况。但是将程序下载到Flash中以后,脱机运行,上电后择时而出现图1的状态,时而出现图2的状态,并且几次掉电再上电试验中,出现图2情况几率要远大于出现图1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情况,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明白,如果知道原因,希望不吝赐教,小弟多谢了~~~

附上LCD1602.c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
#include "1602.h"
#include        "/at91sam7x256/include/AT91SAM7X256.h"
#include        "/at91sam7x256/include/lib_AT91SAM7X256.h"

LCD1602ControlPortStruct *SetControlPort;
LCD1602ControlPortStruct *ClearControlPort;

void delay_1us(void)
{
        int i;
        for(i=0;i<5;i++);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
        while(n--)
                delay_1us();
}

/////\brief 设定液晶的控制端口
/////\param Port 控制端口的地址
/////\note 已经包含了液晶的初始化过程,在调用该函数之前应初始化相应的端口
void LCD1602_initPort( unsigned int  SetPort, unsigned int  ClearPort)
{
        SetControlPort = (LCD1602ControlPortStruct *)SetPort;
    ClearControlPort = (LCD1602ControlPortStruct *)ClearPort;
        LCD1602_Reset();
}

//
///\brief 初始化液晶
void LCD1602_Reset(void)
{
        LCD1602_WriteCommand(LCD_MODE_BIT_4);
        LCD1602_WriteCommand(LCD_MODE_LINE_2);
        LCD1602_WriteCommand(LCD_DISP_DISP_ON);
        LCD1602_WriteCommand(LCD_CLEAR);
        delay_nus(3000);
}

//
/////\brief 向液晶发送一个比特的数据
/////\param data 发送的数据
void LCD_en_write(void)  //液晶使能
{
        /*EN端为使能端,当EN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SetControlPort->EN = H;
          AT91F_PIO_SetOutput(AT91C_BASE_PIOA, 1 << 14);
    delay_1us();
        //ClearControlPort->EN = L;
        AT91F_PIO_ClearOutput(AT91C_BASE_PIOA, 1 << 14);
}

void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a)
{
    //ClearControlPort->DATA=0XF; //恢复DATA IO口
    AT91F_PIO_ClearOutput(AT91C_BASE_PIOB, 1 << 27 | 1 << 28 | 1 << 29 | 1 << 30);
        SetControlPort->DATA = data >> 4;//写高四位
        //AT91F_PIO_SetOutput(AT91C_BASE_PIOB, 1 << 21);

    LCD_en_write();

    //ClearControlPort->DATA=0XF; //恢复DATA IO口
    AT91F_PIO_ClearOutput(AT91C_BASE_PIOB, 1 << 27 | 1 << 28 | 1 << 29 | 1 << 30);
        SetControlPort->DATA = data;//写低四位
        LCD_en_write();
}
//
/////\brief 向液晶发送一个比特的命令
/////\param command 发送的命令
void LCD1602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delay_nus(50);
        /*RS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ClearControlPort->RS = L;
        AT91F_PIO_ClearOutput(AT91C_BASE_PIOA, 1 << 12);
        LCD1602_WriteByte(command);
}

///\brief 在液晶的当前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param data 显示的字符
void LCD1602_WriteChar(unsigned char data)
{
        delay_nus(50);
        /*RS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SetControlPort->RS = H;
        AT91F_PIO_SetOutput(AT91C_BASE_PIOA, 1 << 12);
        LCD1602_WriteByte(data);
}

//
/////\brief 设定当前的显示位置
/////\param X 列数
/////\param Y 行数
void LCD1602_Set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ess;
    X%=16;
    Y%=2;
        address = (Y == 0) ? (0x80 + X) : (0xc0 + X);
        LCD1602_WriteCommand(address);
}
void LCD1602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y,unsigned char data)
{
  LCD1602_SetXY(x,y);
  LCD1602_WriteChar(data);
}
//
/////\brief 在当前位置显示一个字符串
/////\param s 字符串的首地址
void LCD1602_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s)
{
  //LCD1602_SetXY(0,0);
        while (*s != 0)
                LCD1602_WriteCommand(*s++);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Z,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char i=0,p[16],count=1;
         Z=(X+1)>Z? Z:(X+1);
         for(i=0;i<Z;i++)
         {
                  p=Data%10;
                LCD1602_SetXY(X,Y);
                if(count)                LCD1602_WriteChar(0X30+p);
                else                        LCD1602_WriteChar(' ');
                Data=Data/10;
                if(Data==0)                        count=0;
         }
}
/////\brief 清屏
void LCD1602_Clear(void)
{
        LCD1602_WriteCommand(LCD_CLEAR);
}//

网友A:
1602不知道有没有调整对比度的PIN,好象没有,那就LCD本身的问题了

有的

网友B:
下载到FLASH的程序是在RAM里执行的吗,如果不是,建议考虑一下延时等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2不知道有没有调整对比度的PIN,好象没有,那就LCD本身的问题了

有一个变阻器可以调节对比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到FLASH的程序是在RAM里执行的吗,如果不是,建议考虑一下延时等方面的问题。 ...

AT91sam7x256如果没有重映射,则是在flash或者ROM中启动,我觉得应该不是启动位置或者寄存器的问题,因为这个程序当中同时还控制两个LED灯闪烁,这个无论是仿真还是脱机都很正常,如果是延时的问题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到FLASH的程序是在RAM里执行的吗,如果不是,建议考虑一下延时等方面的问题。 ...

上面重新添加了LCD1602.c的程序,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重新添加了LCD1602.c的程序,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多谢

LCD总线协议是软件实现的吗,是就关注时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