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可以同时访问2片SRAM吗

楼主(2013-09-04):
请问STM32的FSMC可以同时访问2片SRAM吗?还是只能分时用?如果要同时同时访问2片外部SRAM,从一片中读取数据后加包头再发到另一片中,用什么方案最好呢?

网友A:
可以。

但你的要求可不是同时访问,而是分时访问——“从一片中读取数据后加包头再发到另一片中”

网友B:
这个,只能分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你的要求可不是同时访问,而是分时访问——“从一片中读取数据后加包头再发到另一片中” ...

对,是分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分时吧!

嗯,是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