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问题

楼主(2013-09-04):
(无正文)

楼主:
问题是,没有licence

网友A:
就是没**呗

网友B:
我可能知道你的问题

网友B:
你是装的**版吗?是不是换过网卡或者用了虚拟网卡?

网友C:
**没搞好,换个**方法试试看!需要运行SN服务器都是比较麻烦!

网友D:
重新加载一下 **文件  修改一下环境变量 licnse 路径 即可!

楼主:
我这几天终于知道答案了,是在**license的时候,要设置环境变量,特别要注意把设置的路径要设置好。

网友E(2014-10-05):
恩恩。我的也是这样,我找不到MentorKG.exe这个东西啊,求你们帮帮我,

网友F:
看看这个**

pads2007-9.5通用破解软件 1.zip

网友G:
我也是重新**就可以了

网友H(2015-02-12):
解决了我的问题,感谢

网友I(2016-05-06):
谢谢,你的方法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