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一个电源方案

楼主:
输入电压11-15V,输出正负30V 各1.5A给TDA8920功放供电,功放想做到80W输出

本来想用boost和buck-boost电路来做,但无奈buck-boost控制器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而且价格较贵

所以现在想用带变压器的方案,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控制器推荐?

另外,请教这个D型功放能否改造成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A(2013-09-04):
不是有专门的这种功放用的开关电源么?TI的资料里还出现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专门的这种功放用的开关电源么?TI的资料里还出现来着。

有具体型号或者链接吗?我没找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型号或者链接吗?我没找到啊

用360搜索去搜一下SG3542,翻看电路图就能找到了。昨天翻看了一下,没有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型号或者链接吗?我没找到啊

汽车12V低音**30W-50W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12V低音**30W-50W电路

谢谢

网友B:
就用你的BOOST,在电感上加个绕组即可
或者一路正BOOST,一路负BOOST(正BOOST的输出电容负接到输入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你的BOOST,在电感上加个绕组即可
或者一路正BOOST,一路负BOOST(正BOOST的输出电容负接到输入正即可 ...

我果断改用单电源的功放TDA7498了,变压器我真特么的搞不定,连打样的说明图都不会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你的BOOST,在电感上加个绕组即可
或者一路正BOOST,一路负BOOST(正BOOST的输出电容负接到输入正即可 ...

BOOST输出电容接到输入正,那电路启动时,电解电容会有反电压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BOOST输出电容接到输入正,那电路启动时,电解电容会有反电压的吧?

不好意思,是我脑袋短路了,这样搞的话,参考地得是Vin了
BOOST的输出电容屁股接输入正,其实就是低边驱动boost-buck,有二极管,木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脑袋短路了,这样搞的话,参考地得是Vin了
BOOST的输出电容屁股接输入正,其实就是低边驱 ...

对VIN接电容除了能减小电容耐压,还有啥其它好处

刚查了,网上人说电解电容短时间小电流反接没啥事:lol

网友B(点评):
第一个图boost,第二个图boost-buck,可升可降啊,当然你要以地为参考那就只是boost。有二极管在那,木有反向偏压。。。漏电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