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米板学习三: 串行通讯实验

楼主:
     尺寸最小的STM32开发板,攸米板介绍,请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60714-1-1.html

     三线串行通讯是最古老的串行通讯方式,现在应用依然很广。硬件连接简单,只需要连接GDN Rx Tx三条线即可。它的传输速率也得到很大的提升,以单片机和PC之间的通讯为例,从十几年前普遍应用的波特率9600,现在则可以达到1M。如果是芯片之间的通讯,8M也可以达到。

     串口接收采用中断方式,串口发送采用DMA方式。因为接收或者发送都不会占用CPU的时间,所以本人认为这是最有效率的串口处理方
1.       硬件要求
·            STM32F1 YOCTO 攸米板
·            USB串口线(TTL电平)
2.       硬件连接
·
模块

USB串口线

攸米板 USART1

PIN

GND

GND

Rx

PA10

Tx

PA9

3.

软件说明
·            串口接收采用中断方式,串口发送采用DMA方式。相对于其他的方式,例如查询,或者中断发送方式,因为接收或者发送都不会占用CPU的时间,所以本人认为这是最有效率的串口处理方式。
·            接收时,一旦成功接收一个字节,系统产生中断,中断函数把接收到数据存到接收缓冲区(Serial_RxBuffer)中。
·            发送时,配置好串口DMA,例如内存地址,发送数据量等等,打开DMA即开始发送。
4.       测试步骤
               PC上安装“串口助手”,配置波特率115200
            连接串口线,运行程序
           每一秒在PC端接收到“Hello 21IC!”
5.       注意事项
·            本例采用的串口线是TTL电平的。 如果是下图所示的RS232电平的,则需要一个RS232-TTL电平转换模块。

6.

关于源代码
1. IAR EWARM 6.40下编译通过,选用的调试端口是ST-LINK
a)在目录EWARM,打开project.eww
b)选择菜单project->rebulid all
c)Download, 执行。
2. 工程文件架构请看:
2.       源代码下载

网友A(2013-09-04):
很不错的开发板    帮楼主顶一个     不知道价钱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开发板    帮楼主顶一个     不知道价钱怎么样

多谢夸奖! 攸米板43元一个。 欢迎访问淘宝店http://yifei-stm.taobao.com

网友B:
这个板子看的不错,体积小又非常方便实现调试和实验,挺不错的,支持一下

网友C:
最近在做串口的东西,看看,嘿嘿

网友D:
同学你用103做这个显得有点大材小用了。串口这个东西用51就做了。呵呵,建议讲下针对103的应用,比如马达控制,CAN BUS,以太网通信,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学你用103做这个显得有点大材小用了。串口这个东西用51就做了。呵呵,建议讲下针对103的应用,比如马达控 ...

这个只是演示。 串口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通讯方式,是现在许多模块和芯片之间采用的通讯方式,例如蓝牙模块, 请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607288-1-1.html。

马达控制和以太网是相对高级的应用。 以太网103还不太合适,需要107系列。 马达和CAN我今后会讲的,不要着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演示。 串口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通讯方式,是现在许多模块和芯片之间采用的通讯方式,例如蓝牙模块 ...

嗯,期待您的马达控制和CAN总线

网友F(2013-10-14):
有时间到你的淘宝店去逛一逛  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或合适的产品   顶你一个

网友G:
为什么叫那个字怎么念?米板